楼主(2010-06-30):
我打算买一个数据采集卡,通过数据采集卡把数据传给PC机。别人推荐基于

Labview平台,那程序方面的用什么软件开发了,还是用LabWindows/CVI,还是

像C++,Delphi,Visual Studio 2008这些软件都可以作为开发平台了?

是不是用LabWindows/CVI和Labview平台就要用NI公司专门的数据采集卡,才可以把数据传送给PC机,在LabVIEW开发平台下?

网友A:
如果使用Labview平台,推荐用NI的采集卡,直接支持,方便好用。

不过如果用Visual Studio平台,不要用NI的采集卡,平台不直接支持,需要购买一个NI的转换软件,大约一万多块钱,具体情况可以像NI的工程师电话咨询,很方便的。

你需要采集什么信号?
我购买的是研华的采集卡,可以采集模拟量和数字量,研华有一个软件包,在只使用最基础的采集功能时,用免费的部分就可以了。如果需要使用图形控件,就需要购买这个软件包的授权,据说是几千块钱。

目前很多大公司都是使用NI的平台,不过LabvIEW的价格确实不低。

网友B:
不知采集数据有那些要求,我一般用单片机采集数据,再用USB 转串口传到pc机,pc机用VB 编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