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大家好!我的通讯电缆确定是好的!但是连线时候却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与PLC 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讯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请关闭窗口在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我在另一台PLCFX1S机上就可以读出!请问PLC通讯模块坏了吗!在那里可以维修呀!我的PLC是朋友送的!

还有我的PLC通电后只有POWER灯在亮其他的没有一个亮的!还请师父们指教!

网友A:
那有可能是它的通讯口坏了

网友B:
单PWR灯亮的话,可能CPU板有问题,而不是单个通讯口的原因;

网友C:
我也有同样问题

网友B:
如果运行开关放在RUN位,没有报警也没有运行,电脑又连不上的话,可能整块CPU板都要更换了,不是通讯口坏那么简单;

楼主:
谢谢!大家!
我的好像是通讯口坏掉了
我这里没有维修的!
所以只能在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