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线的正确处理

楼主(2010-06-30):
请问各位前辈,在检修电机时,拆完电机线后,对电机线应做怎样的处理?

网友A:
貌似电机坏基本都是烧线圈啊。还有啥好检的?不明显就测哪个线圈咯。还有就是轴承坏

网友B:
是到电机的电源线吗?

网友C:
那看什么设备,如果反转对设备影响不大,可以不记,到时候随便接,大不了倒相,

网友D:
没讲清楚是哪种电机啊!一般电机都有好几个线圈的,而且几个线圈的电阻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E:
按照顺序标记清楚。

网友F:
拆线之前先用记号笔记下来,因为可能以后恢复不是你本人 这样别人一看标记也可以恢复了

网友G:
做记号,有老化情况就用绝綠带包扎,

网友H:
做好记号就可以了

网友I:
做记号,有老化情况就用绝綠带包扎,这个是首要任务

网友J:
你检修电机,有必要去拆电机里面的线吗?钱多了?

网友K:
用胶带纸把写好的序号贴在线上。

网友L:
一般的处理方法就是卖给收破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