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6-30):
有2台双梁桥式起重机,10吨的,大车的行走是有2个0.8KW,2.4A南京特种电机厂的,三相锥形电机带减速机驱动的,减速机是LDA系列的,速度20m/min,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是用在电磁吸盘搬运废钢,一台起重机要给2台料车供料,行走很频繁,每天24小时,很少有停歇,电机烧毁过很多,还有减速机,轴承经常坏,我想这个和频繁的启动,停止有关系,可否用软启动,或是变频器呢???请教此方面的高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但初使频率要设高,不然抱闸打不开容易烧电机

网友B:
瞎扯淡
锥形的用变频不行的

网友C:
可不可以把电机换一下,换成绕线式大功率(1.5)的用频敏或串电阻启动。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可以换成大一点的电机,串电阻启动

网友A:
信不信由你,要启动初始频率设高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不可以把电机换一下,换成绕线式大功率(1.5)的用频敏或串电阻启动。
[/quote
是啊,以前我们公司那几台都是这样的,我在那两年多,只烧了一次

网友F:
把电机换大串电阻启动。

网友G:
把电机换一下,换成绕线式大功率的用频敏或串电阻启动。

网友H:
3楼说的很对,可以换成大一点的电机,串电阻启动

网友I:
10吨应该可以换成大一点的电机,
直接启动就行

网友J:
换电机
换电机麻烦的很,
 不过锥形的用变频不行,初始要高补偿多,煞车问题不好解决,
 要继续用锥形,建议不要频繁启停,就好点,像一分钟动作五六十下 ,那肯定不成,
实在不行,换变频电机,用机械包闸煞车, 用油泵推力推动刹车启动,停止直接包闸。可以确保安全问题。用手柄操作可以设置多段速度。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固定减速机的4个螺丝孔已经坏掉了,没办法把螺丝孔加大,换大螺栓,操作工经常点动,要么就是正转一下反转一下,找位置......有点麻烦!

网友K:
用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