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变频器经常死机,几分钟又可以开,用几分钟又死机了,有那位高手能帮我解决吗?

网友A:
经常死机?这样的故障可是很少碰到。楼主说说具体的死机过程或现象,面板有什么显示?变频器使用几年了,什么牌子的。死机几分钟又好了,是重新上电后好了,还是停机一会又好了?

网友B:
面板有什么显示

网友C:
应该有故障显示或一个什么表现吧!

网友D:
过温就常会这样,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