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我做设备调试的,有一个全新24V,600W的明伟开关电源的电压一直是18V,调不上去?我这个电源是给24个电磁阀供电的,一个3W,总共72W,还有就是给松下FP2PLC的输入模块(型号X16D2)供电的,请问电源那一部分坏了?

网友A:
24V,600W的明伟开关电源的电压一直是18V,调不上去?
可能负载太大

网友B:
把输出线断开,也调不上吗?要是这样的的话,把那个小电位器换一下吧

网友C:
试着在空载状态下调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我查了一下午,终于查清楚了,原来24VDC电磁阀线,其中一根被齿轮咬破皮了,轻微短路,那根线很烫手了,幸好短路不是太严重,电源没有烧。

网友D:
呵呵;把负载全部取下,如果是DC24V就是负载的原因;

网友E(2010-08-18):
测试整个开关电源的电流,可知是否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