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请教各位师傅:
     伺服电机的调试步骤一般是怎样的?
     我自己做了一套伺服实验装置,线已经接好了,PLC用的是松下FP0-C32T,电机是SANYO DENKI的PY2A015A。
     对着一本厚厚的《SANYO DENKI使用手册》,却茫然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开始......

网友A:
伺服电机的调试步骤:楼主是指让伺服动起来,还要在机器上的调试。一般伺服转动起来的话,接好外部的线,伺服接到脉冲就会动起来。当然,如果参数调试的很的话,伺服电机在动态的控制中也会很好,就是说响应快,又不过冲,转动也很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