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灯闪的原因

楼主(2010-07-01):
家庭装修装了一盏灯,我看了一下里面有四根小灯管,前段时间晚上总看到灯闪,频次每分钟2-3次,我想可能是把开关接到零线上了,昨天在灯的入口处把线调了一下,晚上还发现有闪的现象,请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什么灯咯?

网友B:
开关要控制火线才行,灯头处掉没有用

网友C:
你要调换的是灯开关处的线, 开关要控制火线(相线)才行

网友D:
是节能灯吗?电容有问题了

楼主:
会不会是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E:
楼主说的,应该是晚上不开灯的时候 微闪吧,要是这样的话,不把开关的线换一下,开关控制火线就好了

网友F:
我以前也碰到过线也换过还是老样子不知是社么缘故

网友G:
检查一下是否有漏电现象。。。

网友H:
开关控制了零线。

楼主:
不知这种情况耗电吗?

网友I:
开关控制火线应该能够解决!

网友J:
灯管,镇流器,电子电路等与问题,也可能有高频干扰。

楼主:
经处理为镇流器的问题,换了后正常。

网友K:
经确定是镇流器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大家见过关灯后灯管还亮的情况吗?可是我见过!!!其实也是镇流器的原因

网友L:
呵呵,这很正常。一般的成品灯具自带的镇流器都是价格最低的,可想其质量会如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呵呵,这很正常。一般的成品灯具自带的镇流器都是价格最低的,可想其质量会如何。
现在的电器不是知名品牌的,都是这样,偷工减料为了生存,但是就是不考虑客户的长期使用。

网友N:
日光灯还节能灯、?
你用零线控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