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各位大师,我们公司现在用32IHF25-160的氟塑化工泵来抽取稀硫酸,但是稀硫酸的腐蚀性太强,经常出现机封损坏的现象由于稀硫酸经常泄露现在连泵体都被腐蚀坏了,所以迫切希望可以找个更好的泵来替代这种氟塑化工泵,特恳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不锈钢化工泵

网友B:
用耐腐蚀泵,价钱在2300元左右。

网友B:
型号是GBL65-200

网友C:
呵呵看你硫酸浓度多大了,然后在选择泵硫酸浓度大点的,一般的 不锈钢就受不了的,很快腐蚀掉了
化工泵 很贵,几千难买到,随便一个5KW的不锈钢泵都4,5千了

网友D:
不知道蠕动泵适合不

网友E:
盐水泵行不行哦

网友F:
盐水泵也不行。

网友G(2011-03-09):
化工泵产品相关技术
化工泵产品相关资讯信息:www.ygqyb.com

网友H:
买这些泵需要不少钱的

网友I(2011-06-18):
买个气动泵试试,我们公司就是的,30%的浓度都能打!

网友J:
隔膜泵也可以

网友K:
用磁力泵,这样的就不会被腐蚀了
与酸接触的管路采用的是PE类材质的,、
我以前在电镀厂做的,全是这样的

网友L:
我们常用的泵耐腐蚀,泵体和叶轮都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