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买了台美的立式空调,上面标着输入功率1650W,制冷量5100W,最大功率2300W。通过使用,我觉得正常使用功率要超过1650W,应该为多少呢?“制冷量5100W”这是什么含义?

网友A:
1650是额定功率,为2.2匹,1匹的制冷量大约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而2.2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2.2×1.162=5112.8W。就是标明的5100W

网友B:
写的很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50是额定功率,为2.2匹,1匹的制冷量大约为2000大卡,换算成国际单位瓦应乘以1.162,而2.2匹的制冷量应为2000大卡×2.2×1.162=5112.8W。就是标明的5100

是否可以认为每小时耗电基本是1650W?

网友A:
回楼上,现在空调基本是变频的,按正常使用,基本不会达到1650W,因为不会有人把空调开到最大制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现在空调基本是变频的,按正常使用,基本不会达到1650W,因为不会有人把空调开到最大制冷吧?

我的空调不是变频的

网友C:
制冷量5100W 这个可不是功率单位;

楼主:
立式空调功率1650W是否有点小呢?

网友D:
空调在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压缩机会停机,所以,计算用电量应成以一个系数(小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