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原来是安川5.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是做纸张卷取的,现在变频器坏了,用18.5KW的变频器带5.5KW的电机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不会,但是没必要这么使用啊!

网友B:
可能是楼主多余出来的变频器吧,所以就用上了
你把变频器默认的参数 电机的 转速 额定电流 功率,改成和你接的5.5KW 电机参数相同就好了

网友C:
同意第3楼

网友D:
不会,但参数要设定对

网友E:
问题是没有的了,就是这样用浪费了点。

网友F:
纸张卷取要是采用的是转矩控制,那应该就会效果不好吧,因为此时由于电机的容量相差过大,矢量控制精度会变差吧.

网友G:
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H:
没有问题。
即使用矢量控制方式,也是以电机的额定值做参考,与变频器的容量无关。

网友I(2011-12-21):
完全可以,只要改了保护参数和容量就行,但性价比就不高了

网友J:
你这样就象问:我用100A的开关控制家里的厨房灯可不可以呀

网友K:
不会有任何问题。变频器的容量大于电机的额定功率就可以。

网友L(2012-02-04):
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但长期运行,有点浪费了

网友M:
有可能会报缺相,我遇到过

网友N:
不行。小卷径的时候,因变频器太大,电流控制不住。

网友O:
没问题,变频器电动机保护参数要设定对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楼主多余出来的变频器吧,所以就用上了
你把变频器默认的参数 电机的 转速 额定电流 功率,改成和你接的5.5KW 电机参数相同就好了

一般的情况下你改不了这么多,除非你有厂家修改功率的密码,要不你改不了的!

网友Q(2012-07-05):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