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10-07-01):
请问为什么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启动电流大?求助

楼主:
有人没啊

网友A:
这个,我也只记得结论了。
可查相关教材,或网络搜索。

网友B:
真是弱智问题    单相交流异步  直流电机 启动电流都要比前者大得多了

楼主:
四楼的脑子有问题,不懂就不要乱说,也不看题

网友C:
启动时n=0,s=1,转子电动势很大,所以转子电流也很大,根据磁动势平横关系,定子电流也必然很大

楼主:
可不可以在详细一点

网友D:
电机转子由静止到转动需要一个力矩来让转子转起来,这个力是由电机中的三相磁场产生的,由于这力需要的大,所以电机在启动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