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谢谢大家!

楼主(2010-07-01):
今天本人使用FX2N-8AD模块读取一个;2线制4-20MA信号的液位计时;居然没法读取数字;反复确认感觉程序是没问题的;不知是否接线方式错误?
接线方式是:V1+点与I1+点相并;接入液位计的24+端;COM1点接入24-端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液位计有几条接线端?

网友B: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输出电流信号;

楼主:
液位计就两条接线端

网友C:
按楼主的“接线方式是:V1+点与I1+点相并;接入液位计的24+端;COM1点接入24-端”-----这样的接线有问题,液位计变送器没有24V.DC供电电源呀。不要忘了两线制的变送器电源和信号线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