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一个两线的金属接近开关,常开型,输入电压是交流36-----250V,设备厂家接线是串在负载线圈的相线上,最多一个星期就坏掉,直通;我说按规定是串在零线回路中,厂家工程师说他们的线路没问题,我很郁闷,就说那你们就经常来更换好了,反正设备还没验收,那位前辈仔细说说串在相线为什么老是会坏掉,我电子基础理论不好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串在零线回路中”就不容易坏吗,具体的依据呢?或者“按规定”,具体是指什么。

网友B:
不是应该像线圈一样一端接220的相线,另一接零线线上吗?串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串在线圈中,但通过的电流较小只能带中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串在零线回路中”就不容易坏吗,具体的依据呢?或者“按规定”,具体是指什么。
对,以前在其他设备上也用过,串在零线很不容易坏,接近开关标明的接线图也是串在零线回路,我也想知道是什么道理

网友D:
1.水货开关。我只要10块钱就可以买到
2.这与串在哪条线上关系不是很大。
3,负载太大了,我的理解是:这种开关接继电器,能管一个星期就可以了。接继电器最好是机械式行程开关。
4.就算能多管几天,但故障率和不稳定率非常之高。
5.我见多了

楼主:
吴工高见,我也这么认为,不愧是非标设备的制造者,厂家这段时间快递东西挺忙的,下班时同一设备上光电开关又坏了,晕死

楼主:
吴工收徒弟不?你太忙了,其实很多问题想请教你,我QQ962462968,希望能荣幸得到你的指点,谢谢!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别见笑

网友E:
串在哪条线上没有关系

网友D:
呵,收徒就不敢了,有什么问题在这里说吧

网友F:
不可以串在线圈中使用,可以通过小的中继转化一下

网友G:
看来是电流大造成的,可以用小型继电器过度一下。

楼主:
各位老大,线圈仅仅是个欧姆龙的小八脚中间继电器而已

楼主:
故事还得继续,厂家一位工程师寄来几个耐压DC1000V的电容,传真了个接线图,叫并联在接近开关两根线上吸收浪涌电压;我一看傻眼了,只见过并联RC在负载线圈吸收浪涌电压的,或者串接在线圈回路起镇流作用吧,那见过这种接法,再说电容隔直通交,按他这种接法不是直接短接了接近开关,事实也是如此,人家还说实验好了的,说没错,我是真的晕了。。。太高深了,理解不了

网友H:
寄来几个耐压DC1000V的电容------再说电容隔直通交,你是真的晕了。。。
选接近开关电压选择范围越宽越不好;便宜没好货

网友I:
改善
。
像你的问题我在我厂么碰到。
其实接到那跟线上,我感觉关系部大,带的负载才是关键,一般我厂用两线的接近开关时直接接到PLC 上的,这样负载小能好点。
建议你搞个三线的, 最好是直流,这样稳定,
设备总是不完善的,我们要改进, 既然这么容易坏我们就改进它
最终的目的是自动化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来几个耐压DC1000V的电容------再说电容隔直通交,你是真的晕了。。。
选接近开关电压选择范围越宽越不好;便宜没好货
请问叶子姐姐,耐压DC1000V的陶瓷电容用在交流220虽然有点不规范,也是人家要求的,有错吗?我只知道按他的接法后果就是线圈直接吸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来几个耐压DC1000V的电容------再说电容隔直通交,你是真的晕了。。。
选接近开关电压选择范围越宽越不好;便宜没好货
请问叶子姐姐,耐压DC1000V的陶瓷电容用在交流220虽然有点不规范,也是人家要求的,有错吗?我只知道按他的接法后果就是线圈直接吸合
你有按照它这样的接法试验一下吗?

网友K:
两线的接近开关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要控制的线圈上,通过线圈组成回路。这是正确的。

网友L:
还是试一试的好,毕竟现在的问题影响的你自己设备的正常运行~!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寄来几个耐压DC1000V的电容------再说电容隔直通交,你是真的晕了。。。

选接近开关电压选择范围越宽越不好;便宜没好货
请问叶子姐姐,耐压DC1000V的陶瓷电容用在交流220虽然有点不规范,也是人家要求的,有错吗?我只知道按他的接法后果就是线圈直接吸合
隔直通交好像不是这样理解,当电容与电感串联后形成的是串联谐振电路,具体线圈上能有多大的电压,这和电容量,电感量,频率有关系
I=U/(XL-XC)2=U/(ωL-1/ωC)2=U/(2πfL-1/2πfC)2
所以线圈上的电压为I*2πfL
个人意见而已,仅供参考~!

楼主:
我再说一次,厂家要求是把两个小陶瓷电容先串接起来,再并接在接近开关的进出线上,后果很简单,线圈直接吸合,接近开关不起作用,不好意思,一个小问题吵到了各位前辈,海涵海涵。。。。。

网友M:
串在零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经常坏,有两个因素,1水货,2负载太大

楼主:
我承认我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正确,厂家来人做了调整,接线可以那么接,电容容量太大导致直通,多串接个小电容减少容量后可以正常工作,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观察中

网友N:
串在那条线上应没关系,可能原因是负载太大了,

网友O:
学习了。。。电压范围实在是太宽了吧

网友P:
应该有效果的,减小了接近开关负载电流。而其线圈一直有电流通过,断开时感应电流小并可以释放。

网友Q:
加一个继电器转一下啊

网友R:
朋友你好,我想烧开关的主要原因是开关带的是感性负载,每次断电时感性负载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压和供电压相加大约为500伏左右的电压,烧坏开关,我想你应该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小容量的电容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S:
加一个继电器过渡一下,继电器线圈再并联一个阻容吸收电路,这样可以万无一失了。

网友T:
烧坏可能有两种原因之一:1.接近开关的电流承载能力不够,2.关断瞬间接近开关的电压冲击吸收能力不够.第1种情况下接近开关会热得烫手的.第2种不一定发热,如果热得烫手的情况下接近开关的电压冲击吸收能力更差.如果第一种情况下除了换品牌或型号别没办法的,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在继电器线圈两脚上接上突波吸收器(压敏电阻)(不是电容,样子有点象瓷片电容)

网友T:
抱歉 要更正为"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在接近开关两线上接上突波吸收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热情指导,我想几种方法都可以解决问题,简单的问题是我明白了很多,永远不要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正确,解决的问题i的方法很多。

网友U(2010-08-03):
应该是控制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V(2010-09-08):
这跟串在哪条线上没有关系。可能线圈通过的电流大于接近开关的额定电流。造成接近开关超负荷烧毁

网友W:
设备厂家接线是串在负载线圈的相线上?  接近开关的通电电流较小。串在负载线圈上用能管一个星期就不错了,还是改换成机械的行程开关用 比较好点

网友H:
可以考虑在接近开关两线上接上突波吸收器试一下

对不起;打扰了,几天有事没来

网友X:
你安装的位置会不会是有潮湿和水啊,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不过我们是接近开关,密封不好,进水坏了,呵呵

网友Y(2010-10-25):
你说的不对,应该串连

网友Z:
多半电流过大,对于接近开关来说是过载了

网友AA:
我们也用两线的直径M18的接近开关常开,常闭都用,是交流90--250V的使用频率很高一般不坏,比行程开关耐用。

楼主:
给我改了,用行程开关

网友AB:
接法没有关系,主要是回路电流,另外就是开关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AC:
前几天我们也买了一个只要不超过规定电流就可以用。

网友AD(2011-01-24):
引用 网友G:
看来是电流大造成的,可以用小型继电器过度一下。
说的有道理。

网友AE(2011-06-13):
引用 网友M:
串在零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经常坏,有两个因素,1水货,2负载太大
我们也经常用两线的接近开关 只要电压 规格正确 正品能够用几个月 水货一天用几,

网友AF(2011-08-12):
加个小型中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AG:
归根结底是产品质量赖。

网友AH:
换个正宗的进口产品试试

网友AI:
引用 网友R:
朋友你好,我想烧开关的主要原因是开关带的是感性负载,每次断电时感性负载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压和供电压相加大约为500伏左右的电压,烧坏开关,我想你应该在开关两端并联一个小容量的电容试试看效果如何
支持30楼的观点、、此处电容等同于直流感性负载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AJ(2012-02-10):
金属检测接近开关一般都是24V的,通常都是做为信号用的, 再就是或者连接中继的点,呵呵还是第一听你这样的说话,
你们可以改用光电开关,用反馈的那种型号,交流和直流都可以用的,不用担心没有两天就要换啊挺经用的

网友AK:
水货行程开关用斯奈德啊!!

网友AL:
传感器驱动能力有限,要经过中间继电器再驱动负载;

网友AM:
看完此问题,发现问题还是没解决 替楼主悲哀

网友AN:
施耐德伺服谁弄过

网友AO:
你用的是磁环开关吗?

网友AP:
直接穿在零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穿在火上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AQ(2012-03-23):
事实上,串在地线上少点坏,因为线路的感应、漏电、脉冲、浪涌等等被线圈(电感)当了一部分,因此由这些引起的损坏就少些。

网友AR:
不太专业,请高手来解决。

网友AS:
觉得楼上说的,用3线的接近开关驱动继电器替代,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T(2012-06-03):
元器件损坏不外乎就是过载和击穿,过载就是电流太大,击穿就是电压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