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1):
为避免电机频繁启动,现拟装一电磁离合器,通过控制电磁离合器达到负载机构启停的动作。电机是减速比为20的减速电机。根据卖电磁离合器的外厂商说的,电机必须是先加电磁离合器再配减速箱。如果是这样的,那电机也要换掉,不过本人有些疑惑,总感觉是外厂商为了再推销一个电机,故意这么说的。希望有高手帮忙解答一下,电磁离合器真的只能装在电机与减速箱之间吗?

网友A:
电机加离合器式的皮带轮,电机不停的转,然后接通减速机。厂家说的是正解。只不过离合器不是装在电机上的,面是装在减速机的输入轴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