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时间不显示

楼主(2010-07-01):
各位大侠
    请教一个问题。我在电脑做的时间显示控件,在模拟时可以显示时间。为什么画面下载到触摸屏里面时间就不显示了?

网友A:
因为你的GP和PLC没有正常通讯。

网友B:
是否显示PLC没有通讯上;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显示的时间是来自屏体还是plc。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显示的时间是来自屏体还是plc。
就算是来自屏,当没有通讯上的时候也是不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