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的起动

楼主(2010-07-02):
我做电工3年了,但是做装配电工才9个多月,只接触过安川G7系列变频器,所以对变频器理解的不是太透彻。我们的机器是配置ABB矢量变频专用电机的,电机上带独立的三相散热风扇。散热风扇的接触器的第四对常开触点作为变频器的起动。请问这个起动跟用一个按钮起动有什么区别,虽然是开关量?我的意思是说,接触器的这个触点是长期闭合的,而按钮是按一下,就复位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启停控制有两线制控制跟三线制控制,两线制控制就是触电闭合变频器启动,触点断开变频器停止,现在你们机器就是两线制控制,三线制控制就是变频器启动停止信号分开,当变频器监测到有启动信号输入时,变频器就启动(不管信号是否保持),监测到有停止信号输入时,变频器就停止工作。

楼主:
今天终于明白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