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普通三相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是要发热的,我想问下,在发热多少度的时候算是正常值?
昨天有人告诉我普通三相电机,进去水了,有时候也能运行,谁碰到过这种情况?
看到有经验的电工都是用一根棍子顶到电机上去听电机的声音,这个怎么听算是标准?

网友A:
“用一根棍子顶到电机上去听电机的声音”,估计是听是否有异常声响,例如判断轴承是否不良;这个要靠平时积累经验,知道正常运行时的声音应当怎样。

网友B:
电机的运行温度跟它的 绝缘等级相关的,A。。。。。。。Y,还有,有经验的电工都是用手感温,用耳朵听声音,用鼻子闻气味。

网友C:
判断轴承    听听有没有 "扫膛"声音

网友D:
普通的电机是C级绝缘 安全温度是120度,我们这电工在检查时都是吐口口水到电机上 如果口水到电机立刻就蒸发了那就说明温度已经在危险范围内了 就要安排检修。 电机进水后用摇表量下 运气好的话 是可以用的我就碰到过好几次。听声音的是听有没有杂音 轴承好的话 运行时是一种很平滑的声音 坏的话 很容易听出来的 以后自己多听听就懂了。

网友E:
看铭牌上的绝缘等级。

网友F:
你说的这些都是一个时间的积累问题,没有办法跟你说的详细

网友G:
要看室温的 规定一般是不超过室温4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