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大家好,请问55KW异步电机用星三角启动,所需的三个接触器的容量都是选择多大的?
还有,电机直接启动电流是额定的5-7倍,那星形启动电流也是这个瞬时5-7倍电流的1/3吗?

楼主:
自己顶上去。。

网友A:
还是用75的启动柜吧

楼主:
我是问用多大的接触器,要是用启动柜还问什么啊。。

网友B:
做电工的一定要清楚各类电器的选择原则。

网友C:
我会选2个63A的,一个45A或这 37A的接触器。

楼下的继续。

网友C:
Y接启动接触器建议45A。

网友D:
接触器要选额定电压380伏,额定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1到2倍的就可以。
星型启动时电流是电机直接启动电流的1/3

网友E:
wo 也选63的两个加一个40A 的

网友F:
看你用哪个牌子的接触器,好点的用两个80,一个40的

网友G:
你用80-100A的就可以了

楼主:
额定电流105你让我用63的。。。

网友C:
拜托,是两个63A的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