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起升问题

楼主(2010-07-02):
行车停在那不动,有时会自动往下坠落,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给个 见解........

起升是定磁调压装置控制的.......

网友A:
刹车有问题吗?

楼主:
没问题.....不是机械的问题,电气上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不是机械的问题,电气上面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行车停在那里不动它,它自己也会启动向下的电机动作是吗?

网友C:
把抱闸调紧些

网友D:
奇怪了,空车在那 钩也自己放下?好好检查一下线路吧
 一般行车都很简单啊

网友E:
1、定子调压装置选小了吧?
2、如楼上所说,抱闸太松
3、制动时间设置是否太长了?

网友F:
刹车问题啦,还有什么解释的。要不你再说清楚点现象

网友G:
抱闸问题

楼主:
在行车中抱闸,一般不会调的太紧,太紧时间长了会把刹车皮磨烧掉,抱闸是正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 遇到过此种情况

楼主:
本人怀疑是一种干扰信号,就不知道此干扰信号从何而来?

网友H:
你看看是不是电磁阀上面的抱闸调的太松了

网友I:
请你描述行车大钩向下降是什么情况下下降的,是吊重物起动时,有一个反弹下降嘛?如果是这样,和抱闸延时有关,如果是无人操作自动向下降,哪你就的查下电路了。如果是无人操作自动向下降,不好处理,不如将主接触器分闸,做到人走电断。
如果情况描述清楚了,很好解决,天车嘛。

网友J:
个人感觉还是机械上的问题比较大,建议观察一下它在自己下落的过程中有无继电器动作的情况,或者直接将行车电源切断看一下是否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在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它还自动下落的话就可以排除是电气线路的问题!

网友K:
是什么电机,锥形转子的话,你后面的刹车皮是不是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