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谢谢!

楼主(2010-07-02):
本人使用FX2N-8AD模块读取一个;2线制(24+· 24-)        4-20MA信号的液位计时;居然没法读取数字;反复确认感觉程序是没问题的;不知是否接线方式错误?
接线方式是:V1+点与I1+点相并;接入液位计的24+端;COM1点接入24-端
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按楼主的“接线方式是:V1+点与I1+点相并;接入液位计的24+端;COM1点接入24-端”-----这样的接线有问题,液位计变送器没有24V.DC供电电源呀。

楼主:
液位计变送器没有24V.DC供电电源。就一个两线制;接线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位计变送器没有24V.DC供电电源。就一个两线制;接线端

     应该使用PLC的24V.DC服务电源来对两线制液位变送器供电。
     接线方式是:24V+电源----液位变送器的正端----液位变送器的负端----V1+点与I1+点相并端----COM1----0V。

楼主:
你好!
就是将一个24V电源串在模块v1·I1与液位计24+端之间吗?
谢谢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就是将一个24V电源串在模块v1·I1与液位计24+端之间吗?
谢谢1

你说反了,应该是模块串在24V电源中。接线方式中的0V是24V.DC电源的低电位端,这也是24V.DC电源与测量模块的公共端。

楼主:
前辈你好!是这样接的吗?
电源24+接 :液位计变送器上的24+端
电源24-接:模块上的COM1端
液位计变送器上的24-端接:模块上的V1与I1

网友A:
是的就你说的这样接,这就与模块上的端子标注是一致的了。

楼主:
前辈还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三菱FX2N-PLC中的一个SPD速度检测指令您用过没;他里面X0的检测范围是0到多少HZ;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找到。

楼主:
在此非常感谢 dlr这位工控界的前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还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一下!
三菱FX2N-PLC中的一个SPD速度检测指令您用过没;他里面X0的检测范围是0到多少HZ;我查了好多资料没找到。

在FX2N、FX2NC的编程手册中就有。不知你的手册与我的是否一样?可看57页的2-8-4“使用高速计数器的注意事项”一节。

楼主(2010-09-14):
在此非常感谢楼上各位前辈们的帮助!谢谢!在此真心祝愿大家在工作方面能够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