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传感器输出的是脉冲量,PLC用高速计数器计数,我的问题是:1.计数器当前值如何传到寄存器、2.传感器的测量值(比如位移量)如何在触摸屏上同步显示

网友A:
不清楚你使用何种PLC?

大多数PLC的高速计数器可以通过MOV指令移入寄存器。

从触摸屏上读取要看你的触摸屏是否支持直接读取高速计数器,但是肯定会支持从通用寄存器中读取。

无论什么品牌的触摸屏,都不会与高速计数器进行同步操作,通讯速率是造成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

网友B:
屏上的显示是有滞后的;

楼主:
非常感谢
我使用三菱的,非常感谢高手的解答

网友C:
三菱的有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可使用
直接用传送指令把计数器的当前值传送到数据寄存器D中
但要注意高速计数器是32位的,所以传送时要用D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