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使用变频器是否最好也配变频电机?还是容量小的就没必要配变频电机?

网友A:
变频电机是为变频器输出特性所对应的配套负载。所以使用变频器当然是变频电机为最好。普通电机如果其绝缘强度符合变频电机的绝缘特性要求,当然也可以用了。主要是考虑绝缘要强。其他因素都属于次要。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电机工作 频率 范围 工作频率在工频正负20HZ 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电机工作 频率 范围 工作频率在工频正负20HZ 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q
这个范围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