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昨天下午我们现场一门机起升开闭变频器(300KW)报了PUF,同事按常规维修方法更换了所有的24个IGBT,2个快熔,1块驱动板,大约晚上12点左右安装好,测量输出部分正常,上电后先是报了UV故障,检查到内部有插线未插紧,处理后UV故障消失,在进行点动时一点动就报了PUF故障,幷听到了IGBT明显的脆裂声。我3点到的现场,检查发现有一相8个IGBT全被击穿,更换了8个IGBT,驱动板,快熔在更换了主板,上电后正常,这个故障能否说明,主板故障会引起PUF?因为以前PUF故障我们大都只换IGBT,驱动板和快熔,很少换主板的,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了解安川,维修级别不够
换模块进行出厂自学习

网友B(2010-12-21):
要进行元件自学习,55KW以上的都在维修后进行一次元器件的匹配。

网友C(2011-05-14):
都搞到板子了,高手,向您学习!!!

网友D(2011-07-17):
与自学习无关!主要是六路控制脉冲有部份不正常所置!

网友E(2012-03-28):
绝对是6路PWM波形有问题,首先检查驱动板的输出脉冲是否正常,再检查控制板发出的脉冲是否正常,运行就块模块肯定是驱动问题,这个我遇到过很多了。

网友F(2012-08-27):
你好我想问下如果检查驱动板的输出脉冲是否正常,我是刚接触变频器 谢谢

网友G(2013-05-23):
查看霍尔传感器

网友H:
更换完控制板,驱动板机IGBT其中一个后需要进行原件自学习!

网友G(2014-01-03):
安川G系列的大功率机器对霍尔传感检测非常高,空载正常,轻载也正常,一带重载搞不好就是炸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