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按这个个架子把线全部接好需要多少时间?接线要求懂电工技术的都懂了吧?麻烦各位说下所需时间,俺们学校只给1个小时。

网友A:
我没接过这个线路,也不知双重联锁的意思(我们那时候没这名词);但我看他人走过线。

   应当是,元器件都已准备好、导线也准备好;我想问一下,只需要连通、能够工作就行,还是需要将元器件固定好、线路规整好呢,主线路、电动机需连好吗?
   楼主以前是否装过该电路;若装过,心中就有数了。

网友B:
1个小时足矣,这是最基础,最典型的电路,一定要搞清楚,实际工作中多用接触器连锁,而按钮连锁用得较少。

网友C:
半个小时足够,就是走线丑点

楼主:
现在是要求横平竖直,直角,线不能交叉~~~~如果不论这些我知道是班小时足够

网友D:
按照工艺要求的话要3小时。

网友E:
1个小时足矣,这是最基础,最典型的电路

网友F:
最经典线路基本功线路
只要工具齐全控制线不美观最多10分钟
标准接线有线槽的最快

网友G: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都是要求要横平竖直的并且没有线槽,虽然是很基础性的东西,接线很简单但是要考虑到美观的话1个小时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