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接线

楼主(2010-07-02):
1.图1接法我想四台同步不会太精确
2.图2接线行不行,有没有人在实际中运用过
3.请教高人,变频器输入有没有别的接法了,既简单又实用(精确)

网友A:
这样做同步,肯定不行啊。你以为把启动信号并在一起就可以了?还有,同步要多高精度?

楼主: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有四个吊钩要同时上下尽量保持一致,每台带一只编码器和一个PG卡  四台相互独立的,我只用一只上升按钮和一只下降按钮(有的叫手电门)控制四台变频器输入端(控制回路端子),就是怎样保证四台变频器输入端的同步。

网友B(2010-09-05):
本人意见:图一的方案优于图二的方案。

理由是:图二和图一在控制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可是图二却存在着不安全的隐患,那就是4个变频器的电源是短路在一起的,这是很忌讳的。一旦有一个电源“有事”,将殃及其它。而图一就是安全的。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是开关动作的时序会有差别,但这种差别是很小的。

关于图一满足同步要求的问题,就是他的调试会很麻烦,要求4台电机的控制参数要有一致性。这个需要分步做微调来解决。比较麻烦。而且随使用时间可能会有变化。要校正。

楼主:
请教师傅,要是你采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师傅,要是你采用什么方式呢?
我会采用类似图一的接线模式,对于从机,除了给定与主机同步外,还要加些微调的功能。保证主从的转速同步。

楼主:
师傅谢谢你的回复
    小弟不才再请教一下,可不可以把四个编码器的出线全部接到PLC里面去呢?用PLC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谢谢你的回复
     小弟不才再请教一下,可不可以把四个编码器的出线全部接到PLC里面去呢?用PLC控制。
编码器还是各自对应各自的变频器,在统一给定的条件下,自己闭环恒转速控制。

各变频器的转速实际值输入PLC,在其PLC中进行比对标准同步转速的差值,然后对各变频器进行微调。实现同步修正。

将一个变频器选择为主动,其余为从动。主动地变频器实际值作为其他变频器的给定值。

楼主:
师傅多谢多谢
  能否画个图给我学习学习。
   我的邮箱:780227dq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