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如同模拟量一样,有一个连续的变化。

网友A:
改变脉冲的频率就能改变运行的速度
但要注意,运行过程中改变,这个和PLC或是其它控制器的性能或是用到的指令有关系
有的是允许运行中改变,有的运行中是不能改变的

楼主:
用的OMRON的PLC,是用指令来改变频率的,但改变时需要重新触发指令才可以执行。

楼主:
如果想做连续的控制是不是要用速度控制才可以啊。

网友B:
呵呵;定位控制对应的控制对象是位置,也就是对应输入的脉冲总量;

网友C:
伺服在位置控制时,如何时时改变他的运动变频?
位置控制过程一般是不可以改变频率的,举个例子,如快要定位完成,这时候提高速度,那么运用的模型就要变,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减速停止才是最好响应。如提高就会引起过冲。所以说基本上没有这种说吧,不过西门子的伺服有用模块量加反馈脉冲做位置控制。可以时时变速。一般都有在速度控制过程中会有这说的提法,速度控制变速度,首先变频请求,然后实时变速度。

网友D(2010-08-30):
控制卡上一般都有定位移动时的变速功能,PLC还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