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显示疑惑

楼主(2010-07-02):
公司有几条自动检测老化线,一触摸屏控制三菱PLC,调速用易能变频器,可以按钮启动和触摸屏启动,PLC与变频器无通讯连接,也无任何速度反馈装置,触摸屏却能显示线速,搞得我一头雾水,难道是编程时搞的假数据糊弄人的。说明一点,触摸屏启动是他给PLC输入信号,PLC输出个电压控制中继,中继常开点启动变频器的

网友A:
PLC测速度有一个接近开关就行了。调用指令看一下有没有速度控制指令就是了。继电器控制变频器,基本就是开关量,没有其它。

楼主:
多谢吴工,我明白了,他利用了测功率的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