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2):
看到很多测试小功率产品的电路上,为了防止产品线路短路造成仪器的损坏,往往在回路中串入一只200W的白纸灯泡,这样会不会对结果造成偏差,是不是可以加元件做一定补偿

网友A:
灯的明亮情况比较直观反映电路的工作状态所以一般用灯泡,也有用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