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救火

楼主(2010-07-02):
刚接到1.英威腾90kw在运行过程中显示正常输出频率但电机停转,变频器是用面板控制其运行和停止的.有时还会无法调速,即调速时显示频率不动电机定在这一频率上.按停止可停转,按运行又可重新运行.任何时侯都不显示故障.                    2.  天正15kw显示46Hz一开机就在这频率上运行.请问各侠哥以上的大概故障点在哪. 多谢

网友A:
面板直接在变频器壳体上,还是经电缆引出至柜门上?如属后者,可能是引入干扰造成。在电缆两端串磁环,能有效。

楼主:
1.面板插头有接触不良现象,已修复.2.将数据恢复出厂设定,两台机试了几个钟都次没出现问题.

网友B:
2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