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请教台达PLC高手,我安装的台达PLC编程软件在编写梯形图时为何看不到整个梯形图画面?只能看到前面触点电路,这样编程很不方便。要看到整个梯形图画面请问在哪设置的?

网友A:
若是WPLSoft编程软件,点【视图】→【窗口比例】,选择合适的比例。

楼主:
台达PLC编程软件问题
多谢这位仁兄,在你的指导下总是解决了。

网友A:
呵呵,不客气。
刚开始应用时,总会遇到一些小问题,毫不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