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听说有电压型变频器和电流型变频器之分,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电压型或电流型变频器指的是主回路方式的区别。
   电压型是将电压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用的是电容器。
   电流型是将电流源的直流变换为交流的变频器,其直流回路滤波用的是电感线圈。
   对于控制方式也可分为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两种,但这两种方式,不管主回路方式是电压型或电流型都可适用。

网友B:
在低压变频器中,电压型占绝对多数。电流型几乎看不到。在中压变频器中。电流型应用很普遍。

网友C:
常用的380V基本上全是电压型的,看一下里面有几个大的电容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