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我刚接触三菱Q02CPU掉到地上摔了一下电池甩掉了程序丢了ERR 亮了BAT灯也亮了MODE灯变成黄色的冲上电所有的灯都不亮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程序丢了MODE灯亮吗?是不是块摔坏了。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电脑连一下试试;

网友B:
电池都摔掉了,这摔得也太厉害了
如果程序、参数都没了,报警等会亮的,也会有错误代码可以读出
MODE等都亮了,有问题了,用软件连起来看看有什么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