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我在做一个变频器启动两台电机的项目。准备当第一台电机频率到达50HZ时候切换到工频,再启动第二台。用的是西门子M430变频器,我将最小频率 P1080=0,最大频率 P1082=50HZ,电机额定频率 P0310=50HZ,数字输出 P0731=52.A,输出端子用的19.20。频率是用电位器调节的。现在情况是当频率达到50HZ时候输出点没信号输出。当我把最小频率改成50HZ其它数据不变时,频率从0上升到50HZ就有输出信号了。希望有高手帮忙告诉下原因。很着急。这问题感觉邪门。

网友A:
不是问题感觉邪门,而是你不会用     P0010=30  P0970=1     再快速调式,P1080不用管它          斜坡时间不要设得太短 最好是默认

网友B:
52.A就是当频率达到最大值时输出为0(闭合),说明书中r0052的解释和P0731的解释似乎有些矛盾。你可以通过400-810-4288的技术热线确认r0052.A逻辑关系。

楼主:
你没看我想干什么

楼主:
擦,西门子官方也让我打电话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看我想干什么
你是想变频转工频?这个程序比较繁琐,当电机达到50Hz以后,现将变频器OFF2,然后断掉变频器与电机的连线(接触器动作即可),最后工频接触器闭合,电机与工频接通。利用MM430的旁路接触器功能吧?我手头没有MM430手册

网友B:
参考上面的两张图,这是MM430的专门变频转工频控制功能的说明。

楼主:
谢了,我再好好学习你发的这一章吧。现在用的是P731=53.4,P2155=49HZ,输出信号后加相应延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了,我再好好学习你发的这一章吧。现在用的是P731=53.4,P2155=49HZ,输出信号后加相应延时。
MM430是风机泵类的专用变频器。他已经考虑到使用者的工艺,所以变频转工频的功能已经具备了。可以拿来主义,试一试它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430是风机泵类的专用变频器。他已经考虑到使用者的工艺,所以变频转工频的功能已经具备了。可以拿来主义,试一试它的效果。

有道理,我又有新帖了,帮忙解决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