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本人初学西门子s7-200,现在做一个火灾探测装置,用感温电缆探测温度信号,然后输入给PLC,PLC再传给控制室采取措施。我想问用什么指令进行编程,我用的是226型PLC,还有等编好装柜后程序能保存多长时间呢,还有里面继电器开关频率快,是不是影响PLC寿命,能用多长时间呢。
  真诚的感谢各位朋友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测温度要用模拟量模块;
程序保存是不会丢失的;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顺序功能图编辑法,里面的中间量,比如M0.1,在STEP7中编程后,如何控制它,就是强制输入1或者0吗?连到柜子里怎么控制它呢谢谢

网友B:
如果调试的时候强制输入就可以了,连到柜子里一般用I点控制M点,或者用触摸屏控制,可以直接输出M0.1点,也可以用传送指令控制

楼主:
线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