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怎么使用

楼主(2010-07-03):
CAD标注尺寸与实际不符杂回事帮忙告知

网友A:
很多人绘图可能不是用的1:1绘制,这就测量出来不是正常尺寸了。如果要修改按下ED键就可以修改了。
还有用其它软件转换过来的,也可能不是1:1.但这是一个正常的比例尺寸。输入SC,就可以放大缩小。

网友B:
首先它可能使用比例,其次它可能使用的是文字替代。

楼主:
有人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