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

楼主(2010-07-03):
请教各位:电机是二极的离心风机,能否用变频器控制?

网友A:
这个还用说吗?当然可以了。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几极的都可以。无所谓。

网友B:
不了解变频器是如何针对电机选型的,期待高手

网友A:
变频器针对电机选型,主要参考是电机电流、电压等级、转速等电机铭牌数据。

网友C:
普通电机 加变频器,工作频率最好是工频的正负20HZ左右

网友A:
普通电机加变频器的关键是在电机的绝缘。只要普通电机的绝缘抗的住变频器的输出谐波和电压峰峰值,就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电机的轴承和转子的强度都有很大的裕量、动平衡也是有裕量的。

网友D:
如果用变频后频率比工频高许多的话,要考虑动平衡及电机的轴承能否承受;
在工频内运行主要考虑电机绝缘等级;

网友E:
与五楼商榷:“普通电机 加变频器,工作频率最好是工频的正负20HZ左右”。根据电机
设计要求,普通电机工作频率不宜高于50HZ,除非超频实验。否则输出功率要降低,转子
机械强度要受到考验。所以,正20HZ之说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