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烧写器怎么弄!哪个高手帮帮忙啊?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啊。。。。

网友A:
刚学没人带,很难自己做出烧写器的,原理图到是有现成的,不过你怎么做PCB板啊?自己焊?不同型号的MCU烧录工具会有所不同。

网友B:
对啊,什么单片机???
好多人问问题,都默认回答问题的人是他的眼睛.

网友C:
不同类单片机烧写器是不同的,一般价格不高,如AVR的才20元左右。学习单片机的话建议直接购买。

网友D:
什么都不懂就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