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3):
想了解台达伺服驱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请高手指点下,谢谢。也可以留个网址给我去下载

网友A:
对于一个伺服器来说,应该弄明白它有几种工作方式,每种工作方式的接线,plc端针对每种方式的编程。

楼主:
可以给点资料给我吗

网友B:
到它网站上去下对应型号驱动器的手册说明
接线、参数、调试等都会在里面有的

网友C:
北京时光科技的交流伺服控制器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