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75°角怎么画的

楼主(2010-07-03):
这个75°角是怎么定位的?

网友A:
少一个参点。这个参考点你可定义在任何一个你须要的点和边线上面。任何一个零件都有一个安装位置,有一个最起码的定位点,所以上图就少那个角度从哪里开始的这么一个东西

我试着画了一下,的确是不好定点。不知道哪里从开始。或者有一个总高度也可以,或者是在任何一边再增加一个角度尺寸标注也可以。如果有总高度,可以画一个总高减30的线条竖。然后旋转-37.5度。再将这条线和30高度线重合。
另外一个画法就是在30高度处画一条竖线,要求知道30高度处和75度地方的夹角是多少度,这样旋转一个角度也就可以了。

楼主:
没有别的了,这个是原图。

网友B:
用cad旋转

网友C:
少了一个高度的参考量

网友D:
利用圆周角是圆心角的一半的关系,用绘制圆弧命令(起点、端点、角度)绘制辅助圆弧,并补齐。

网友E:
回答的很对
确实可以,很厉害哦

网友C:
厉害,初中时几何一定学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