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

楼主(2010-07-03):
求助,cclink主站与本地站之间是如何定义通讯I/O的

网友A:
I/O刷新可以通过编程软件中的网络参数设置
主站和本地站通讯在Q系列的CC-LINK手册中有说明,也有简单例子的
如果你都是Q的要简单些,如果有FX的要复杂些

网友B:
FX用FROM指令读远程IO、用TO指令写远程IO,Q系列可直接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