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变频器

楼主(2010-07-03):
怎样用plc控制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接线和程序时什么呢?谢谢!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实现无级调速只可能有2种方式,模拟量与通讯。

网友B:
问题有点大,且笼统,要解释的话很多,所以这类问题应该看书解决为好

网友C: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吧;
通讯功能可以实现,但程序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