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有一台55KW电机,启动方式为星三角启动。
运行在三角形接法下的额定电流应该是105A左右吧,星形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应该是三角形的1/3,也就是105/3,为35A,但是异步电机启动瞬间的堵转电流达到4-7倍,轻载按4倍计算的话,实际启动瞬间的电流会达到35*4=140A。
而星形接法中,相电流=线电流,所以星形接触器的容量选择应该和主接触器选择同样大的;启动成功延时换成三角形接法之后,绕组的相电流为线电流的根号3分之一,就是105/1.732=60.6A,所以三角接法绕组接触器选择63A的
所以,接触器选择为:主接触器和星形接触器选择160A,三角形绕组接触器选择63A
请问:这个分析计算有问题吗?

网友A:
我认为还是主接触器和角形接触器选择160A,星形绕组接触器选择63A
因为角形接线主接触器和角形接触器承受电流相同
可以尝试软起很不错哦

楼主:
但是有一点不解:星形接法不是相电流等于线电流吗?
角接的话线电流不是相电流的根号3倍吗?怎么会承受电流相同呢?

网友B:
你的分析方法没有错,但是星形接触器没必要选到和主接触器一样大,因为在星形接法时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倍考虑到启动时电流比较大所以适当放大一点就可以不需要向你所说的那样要放大4倍!放大一倍就足以承受了!角接接触器比较同意你的看法,因为它承受的是相!电流!

网友C:
TE有个选型表,
LC1-D65
LC1-D65
LC1-D40(*)
LRD-3359C(48-65A)
供参考

网友D:
我看老师傅都是选用的角与主接触器大,而星接触器小。

网友E:
你的分析没有错,角接的电机由于电机运行的力矩较星运行的力矩大,由于力矩是由于电流在磁场的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角接的电流比星接的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