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我只是一个普通装配电工,我们厂的生产的凹版印刷机是7电机拖动系统,松下FP2系列PLC控制,全部是安川G7变频器,电机全部用ABB矢量变频专用电机,主电机18.5KW,进料部:放卷A轴5.5KW,放卷B轴5.5KW,放卷牵引2.2KW,收料部:收卷牵引2.2KW,收卷A轴5.5KW,收卷B轴5.5KW。机器开动时,进料部的A轴或者B轴电机的变频器是用一个12V的开关电源提供的10V模拟量控制,等到个电机同步之后,通过继电器切换成PLC的模拟量控制。在图纸上,叫速度力矩切换。研发人员解释说,机器刚起动,印刷材料(塑料薄膜)卷上去,这时候,要限制A轴或者B轴电机的力矩,以防拉断印刷材料,等个电机同步后,切换成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我看了安川G7 的说明书,它的模拟量是0到10V的。请问变频器用的是开关电源提供的10V模拟量时,变频器输出的是不是50Hz?电机的力矩是怎么限制的?在变频器里该怎样设定?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可以达到50HZ。力矩限制是在另一个模拟量端口,比如说A3端口给入0-10V的模拟量,对应力矩限制值。

楼主:
没错,就是在模拟量端子A3上通入10V模拟量的。

网友B:
凹版印刷?还用松下PLC?哪家厂家啊?

网友B:
你们的凹印控制也太落后了吧。到现在还这样控制?完全没必要。

楼主:
宁波欣达印刷机器有限公司

网友C(2010-09-05):
只有在矢量控制的模式下,才有力矩控制。

楼主:
现在安川的变频器很紧缺的,都订不到货。我们厂全部改用施耐德Altivar71系列了。安川的都是静态自学习,施耐德都是动态自学习,电机要转起来的。速度力矩切换,直接用变频器自带的+24V电源接入的模拟量,然后对多功能端子设定一下,就OK了。根本不需要像安川那样,还要从外部接如+10V模拟量。

网友C:
呵呵,西门子的变频器是静态辨识+动态辨识+速度调节器优化辨识。更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