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小弟看见一个程序中有这么一段数字转换,不是很明白望指点一下

问:1、20是什么进制的数,是16还是10?

      2、转换过后数值怎么不是20了,而是其14?
截图如下:

网友A:
20是啥進制的數?哪一種進制都可以有20這一個數值。@@

HEX 20 := dec 32
Bin 20 := 100000
Octal 20 :=dec  24
H14會等於dec 20。

网友B:
呵呵;如果你20转化后是14,那么肯定是十进制的20,转换成16进制;

网友C:
为什么不先找手册看看转换指令的用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