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4):
大家好!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如果eviews触摸屏上我用数值输入一个数据存在vw2100中,怎么样才能把vw2100中的数据转化为S7-200的Q输出。按照1、2、4、8、16输出?
  也就是比如说我在触摸屏上输入一个14,那对应的S7-200中以Q2.0开始,然后Q2.1/Q2.2/Q2.3都有输出?

网友A:
MOV_B VB2101,QB2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_B VB2101,QB2

Regards

cvlsam  你好
 为什么是VB2101  能解释清楚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_B VB2101,QB2

 Regards

cvlsam  你好
  为什么是VB2101  能解释清楚吗?  谢谢!

VW2100由VB2100与VB2101组成,而西门子是高位在后,因此VB2101存放的是低位,也就是14.而QW2的高位为QB2,低位为QB3,因此将VB2101直接输出给QB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V_BVB2101,QB2

Regards

cvlsam你好
为什么是VB2101能解释清楚吗?谢谢!

VW2100由VB2100与VB2101组成,而西门子是高位在后,因此VB2101存放的是低位,也就是14.而QW2的高位为QB2,低位为QB3,因此将VB2101直接输出给QB2即可。

Regards

是不是意思是说VB2100对应V2100.7.-V2100.0,VB2101对应V2101.7-V2101.0。而QB2对应Q2.7-Q2.0,QB3对应Q3.7-Q3.0?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