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我用的伺服马达型号是JSMA-SC01ABK,驱动器是JSDE-15A,报警显示AL-05(编码器异常),
                                              1、检查马达编码器接线是否接续到驱动器。
                                              2、检查编码器接头是否短路、冷焊或脱落。
                                              3、检查编码器信号端子CN2-1 和CN2-2(编码器电源5V)是否正常。
我按它的要求检查过了,都没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好心的大哥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们安装电机的时候是否有碰撞电机轴,电机的编码器可能坏了,需要维修。15829763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