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网友A:
M0为ON,将H1111写入第1块模块的第0个BFM地址中去。

您不看手册?

网友B:
这是一个输入指令,只PLC将H1111传送到PLC的第0个特殊模块的第0号缓冲存储器中。
第一个K0是指PLC的第几个特殊模块,第二个K0是指几号缓冲存储器。最后K1好像是指传输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输入指令,只PLC将H1111传送到PLC的第0个特殊模块的第0号缓冲存储器中。
第一个K0是指PLC的第几个特殊模块,第二个K0是指几号缓冲存储器。最后K1好像是指传输方式。

最后的K1指的是数据长度。

楼主:
小弟上周五开始接触三菱的,手册不知道哪里有呢,在论坛里求老半天没人给我,我只能把不懂得贴出来,献丑啦。

楼主:
cvlsam大哥给个手册观观吧,我这两天都把程序盯傻了,就是好多地方不知道什么意思,GPP好像也没有在线帮助。搞得我郁闷

楼主:
cvlsam大哥,午夜醉风大哥有QQ吗,小弟好多东西要请教呢。我的QQ303877789,叫我林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cvlsam大哥给个手册观观吧,我这两天都把程序盯傻了,就是好多地方不知道什么意思,GPP好像也没有在线帮助。搞得我郁闷

GPP完整版才有在线帮助,不过你仍然可以去三菱官网下载GX Developer V8操作手册。

网友C:
FROM TO这两个指令是用于对特殊模块编程的,主要是对特殊模块的数据缓冲区BFM读写,这指令介绍在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中有说明
懂了这两个指令还要根据特殊模块的手册,对应来 用这指令
手册三菱网站上都有下载

楼主:
再问个相对你们简单的问题

--------【=    D4      K100】---------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
|          M000
|-----------| |------------------【T0    K0   K0     H1111    K1】
|
|
|
|这个里边是的K是不是代表十进制数呢

楼主:
--------【=    D4      K100】---------里边的D是不是表示数据寄存器,k是不是表示十进制数呢

楼主:
--------【=    D4      K100】---------是不是比较指令呀,D4存储的数据和100比较

网友D:
为什么我在三菱官网上下载的东西打不开?
我用记事本打开了也全是乱码...

网友E:
16楼:是说手册吗?是不是PDF格式的?

15楼:你说的对,是接点比较指令,相当于一个接点;D4是数据寄存器,K表示十进制数。
我没用过指令TO。

网友C:
三菱网站上的资料是PDF格式的,要用Adobe Reader 这样的软件打开

网友F:
这个你需要要看硬件上配的是什么特殊模块,根据对应模块的手册来讲解具体的含义;

楼主:
我在程序中遇到这个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大家指教

K2M311

楼主:
大家快来关注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在程序中遇到这个数据,不知道什么意思,请大家指教

K2M311
k之后的十进制数据是表示共有该数据乘以4个位元件的意思,K2M311指的应该是从m311开始共8个位,即m318、m317、m316、m315、m314、m313、m312、m311共8个位元件的组合。

楼主:
哦,你那个八个数据位是不是2*4得来的呀,那同理就是K4M311的话就是从M311开始,4*4=16位的位元件组合,M是不是代表数据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你那个八个数据位是不是2*4得来的呀,那同理就是K4M311的话就是从M311开始,4*4=16位的位元件组合,M是不是代表数据位。
你理解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