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大师见了鬼,大伙也看看

不好意思,因为限制附件上传数量为3个,我转换为PDF的了。那就由jint下载了帮楼主直接贴出来,以方便大家阅读讨论吧!

          大师见了鬼,大伙也看看(注:答案在28楼)
   夜路走多了,自然会见鬼。这是我们那里的一句老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听老人们讲的鬼故事了;况且,他们再也不用摸黑走夜路了。想想那时,手电筒可是农村唯一带了个电字的家用电器,而且普及率实在太低啊。
   变频器修多了,自然也会有莫明的情况发现。这不,让“阅频无数”的大师也见识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疑难故障!
   进口某品牌30KW变频器,送修故障为启动2-3 秒内跳过流。就算是带1.5KW的也是一样。
   检查传感器模块等正常,但用ET521A 测得的驱动波形却让人大开眼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记得小学时考语文,要解释此词的意思,不好意思的是大师我答错了,可能是那时不知道有姚明吧,你们可有知道他是不是真摸得着的啊^-^)。
下面上图,下面这个是TLP351 输出的波形。
看了输出的,肯定要看一下输入的嘛,这样才能有对比啦。
发现问题了吧,其实后面的还有经过推挽放大的,经过放大后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上三桥臂的波形,而下三桥臂的却好看多了,如下图所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呀,我可真是第一次看到。这不,我又把电路图绘出来了,这和常见的确实有些不大相同哦。下桥除了共用电源外,与上桥采用相同的结构。
想和大家探讨一下,此电路中第一图的TLP351 输出何来正50V 尖峰电压,
或者说IGBT 的G-E 端的正负电压高达50V 的尖峰电压是如何来的?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有请大家发表你们的分析结果,尤其是如咸老师等等
高手的真知妙解!
注1:至于我的处理方法,我先卖个关子,变频器已经交付用户使用正常了。
注2:不知对那些分析正确的朋友,版主有没有点什么奖励啊,呵呵。

网友A:
呵呵,其实可以分两楼来发表的

楼主:
楼上朋友所说,我上传附件后看不到实图,在图片定位时容易出错啊,呵呵。
我做了那边的链接,图方便的可以过去看一下。http://bbs.ca800.com/detail.aspx?id=262166

楼主:
老大就是老大表情看来只有说谢谢的份了

网友A:
呵呵,别谢别谢,方便大家是我应该做的嘛

网友B:
先谢谢大师!有几个问题还需问一下大师。
上面四个图,是上三臂驱动波形吗?感觉三路脉冲的正VP、负VP都相差悬殊,不一致啊。上三臂相差如此悬殊,大师以为是什么原因?正VP统统偏高!但负VP又大多偏低。这种电路形式也是初次遇到,D14应该是正VP脉冲幅度嵌位二极管,应能将其幅度嵌位于19V左右,以防IGBT过激励损坏。R46为栅射旁路电阻,TR3、TR4为末级互补射极放大器,功率放大的。栅极电阻应该是R213和R219了,电路确实别致!确定下三臂驱动电路与此相同吗?
另外,检测反馈,是如何形成检测回路的?图上未见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麻烦大师补上这块电路,省得站人纳闷啊。哈哈。
上三臂驱动电路波形的差异,是故障造成,还是测量就得出不一致结果?

网友C:
50V约为电源电压的二倍,感觉是电源故障出现倍压整流现象。出现这情况的必要条件是D47损坏并呈容性,不知大师的关子卖到啥时候

网友D:
是稳压管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三臂驱动电路波形的差异,是故障造成,还是测量就得出不一致结果?

感谢关注。

下三管都是采用TLP351,至于具体结构我没有仔细核对,因为客户比较急,没有太多的时间给我。另外,上面贴出的故障波形是代表性的,当把扫描时基调大时,因会丢失细节,所以看不出问题,当扫描时基越小时细节越清楚。对比一下351的输入和下管的波形就知道,此机的载频是2KHZ。
关于检测反馈,此处并非是IGBT短路和过流检测,是3相输出电压检测。另外,机子早已送走了,暂时是没有办法再补上来了了。
第一图是351输出的,也就是说没有经推挽放大的波形,3、4是IGBT的G-E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V约为电源电压的二倍,感觉是电源故障出现倍压整流现象。出现这情况的必要条件是D47损坏并呈容性,不知大师的关子卖到啥时候
先鼓掌。
您所说的确实不错,看第二图,也就是351的输出波形,开通时的正电压正好是25V上下(不算尖峰)。
电压番翻是其一,其二是为什么会在开通瞬间出现如此强烈的”震荡“?
最后讨论(回应)一下您的观点,要是如您所说,如我上所述,是不是应该在整个开通正电压都会偏高,而非我所测到的”震荡电压尖峰波“。
之所以我贴出来讨论,是这电路确实有点鬼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稳压管开路了
没有开路或短路。

网友B:
该电路的不同之处:
1、增加了脉冲激励电压的嵌位二极管D14;
2、将栅极电阻分为R213、217,串接于放大器的供电回路,而非串于栅极中。
但电路的异样与故障的表现没有必然关系。
稳压管开路,IGBT失去正压,开路,因两电容分压,正负压值仍旧相当。应该不是稳压管的问题。
我的判断(猜测吧)故障是出在滤波电容C56、C55的失容或漏电上。再猜细一点,是否为两电容同时不良,C56失容,而C55漏电?
谜底如何,期待大师闪闪亮儿。
让我们猜一下,多看看大家的观点,再揭谜底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之一:要分析高频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点之一:要分析高频特性。
哈哈,按大师的提示,是C123失效,高频滤波不良,产生特尖脉冲吗?或仍是两个电解电容的问题?
变频器报过流,也是这种原因吗?那么IGBT本身无过流(管压降)检测,这个过流信号是由什么途径报与CPU的呢?是电流互感器检测还是输出电压检测电路返回的呢?
急切想听听各位朋友的看法,哪怕这看法离奇一点,不够正确,也不要紧的,参与就能进步。
在下尚存几点疑惑,也望大师不吝赐教啊。

楼主:
不知大家对D28怎么看?

网友E:
我认为问题出在无极电容C123上。至于D28,感觉这种放置方式的话,应该有点类似于抑制尖峰电压的作用,不太确定,继续求教!!

楼主:
C123是否是重点暂时不提,另外一个关键点是上升沿才有,而且有些上升沿是没有的,但那些没有传上来。也就是说,不是每个触发脉冲的上升沿都有这个“振荡波”,但在关断时是没有任何一个有。

网友F:
D47和D28和电解电容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D47和D28和电解电容组成二倍压整流电路
在上升沿才形成双尖峰电压,如何解释?

网友B:
俺们都猜不出来了,有请大师点破迷津吧(拱手抱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们都猜不出来了,有请大师点破迷津吧(拱手抱拳)。
呵呵,客气。一周之内提出我的方法。之后再请大家论证。

网友G:
也许是G-E间的电容在负电压通过上升沿到正电压的叠加生成的。这个负电压要快速除G-E间的电荷很必要。

网友H:
TR3寄生振荡??????振荡电压与电源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H:
TR3寄生振荡??????振荡电压与电源叠加??????????

电源电压绝对是平直的,要不怎么叫稳压?平稳电压下面是脉动的充电电流,只有它才能提供驱动电路所需功率,从而给稳定的电压提供保障。所以,电源是不会产生所谓的“倍压”的。我的理解是如此。

楼主:
如下三个关键造成此种故障现象:
一,TLP351工作点漂移,产生自激。
二,电源干扰(是激发TLP351自激的要素之一)。
三,电路设计缺限,是造成上面2结果的主要原因。

(下面附上详细推理细节)
乍一看此电路确实挺别致的:一是增加了二极管D14,它能够把驱动方波脉冲电压钳位于电源电压上,可以给高于电源电压的干扰脉冲提供泄放通道,增强了抗干扰能力;二是将栅极电阻分别用R213、R214、R215并联及R217、R218、R219并联后,再置于IGBT的充电与放电的独立回路中,而非直接串于栅极电路上,给IGBT的充、放电提供不同的电流回路载体,此种“一分为二”的栅极电阻形式可以减小各支路电阻的功率,相对来说也就提高了IGBT充、放电电路的可靠性。
以图中的各元器件仔细分析,哪个或者是哪些元器件是造成此种异常的元凶?任何电路的正常工作除了与它的具体结构形式有关外,与它所采用的元器件具体型号更是密不可分。在此电路中,最大的“黑匣子”莫过于TLP351了。而且此“振荡双峰”电压是频率极高的,并且,它的出现规律是在上升沿。此电路中与高频率相关的主要是D47,TLP351与C123等等这些元件了。如果D47等等损坏不会出现单纯的上升沿异常现象。另外,C123的本职工作就是用来稳定TLP351内部的高增益线性放大器的正常工作的。那首先检测C123,拆焊下来测量容量正常,换一新品上去故障依旧。那么极可能是TLP351了,如果它内部的工作点发生漂移,并且外部“触发条件满足”时也能使增益极高的内部放大器构成自激的现象。更换一正品TLP351上去后,该路波形正常,另二路换新,全部正常了。
故障已经排除,但我心中的疑惑远未消除——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故障现象?带着这个疑问,并且在已经得到验证的前提下,大师尝试做如下推理。
TLP351内部输出部分是一个增益极高的线性放大器,在工作时会产生陡峭的di/dt,因而它的正常工作需要外部电容C123的正常充放电方能保证内部放大器不产生自激振荡。但本机中的C123并未出现异常,为何也会导致TLP351自激?前面说了如果它内部的工作点发生漂移,并且外部“触发条件满足”时也能构成自激的现象。从ET521A测得的波形分析,本机的驱动脉冲频率为2KHZ,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驱动载频的数十倍。在每一个驱动脉冲方波中都有数十个电流脉冲波向驱动电路充入电流。大师再大胆假设,如果驱动脉冲波的上升沿刚好与充电电流脉冲波上升沿重叠或者是产生某一相位上的重叠关系时,TLP351内部高增益放大器便产生自激,此时TLP351俨然构成了一个“受控电流源”,以接近电源电压26V为基点与外部电路中的电容C123及各种寄生电感(在此高频下电解电容也会呈现相当程度的“电感性质”)产生谐振。因自激振荡必然导致TLP351内部输出端上、下管交替导通,在TLP351的⑤-⑥脚出现以26V为中心点的对称谐振波,此时电容C123两端便可产生高达50V以上的谐振电压。在经过TR3、TR4的转换(转换的是直流电平相对位移)并放大(放大的是电流而非电压)后自然会转化为以18V为中心点的“正负双峰电压”。同时,此自激振荡的频率约为1M多,远远高于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当自激振荡从下管转换到上管导通后,也就是振荡完成一个周期后,TLP351内部放大器进入同样陡峭的di/dt上升沿时,但是此时的充电电流尝处于同一个电流脉冲波的“平顶”阶段,所以自激振荡的触发条件消失而停止振荡。谐振电压本来就因C123等产生并存在于其两端,D14的钳位作用自然也就“水涨船高”而无法起到设计者所设计的钳位于正常时18V电压上的效果。
由以上推理分析不难看出,当TLP351内部的高增益放大器工作点发生漂移时,并在外部触发条件下成为一个“受控电流源”后,不但它的自激振荡及振荡幅度完全受该触发条件的控制,同时也与外部电路密切相关。当驱动脉冲的上升沿与充电电流脉冲的上升沿完全重叠时,此时的自激最强,振荡幅度最大;当相位稍稍偏移时,自激减弱,振荡幅度减小;当相位相差更大时,TLP351的自激触发条件消除,输出波形正常。按照大师的推理思路,如果使用双踪示波器甚至电流型示波器应该可以方便地验证,无奈大师没有此类仪器实验而仅为推论。
这样它跳过流的原因也很好解释了,当没有带负载时,它的电流输出为0,电流传感器检测不到电流而没有跳故障。当带电机时,哪怕是很小的电流,高灵敏度的电流传感器就能捕捉到IGBT的瞬间过流现象而保护停机。
机器的驱动波形虽然已经正常了,但后续工作对我来说并没有结束。为什么会导致TLP351早夭?或者说它的工作状态只是稍微的发生了一点偏移就在外电路的干扰下产生了自激振荡?大师认为除了它自身的内部结构原因外,或许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外部条件,那就是本机中的C123身兼数职!它不仅要吸收TLP351正常工作时带来的高频脉冲,同时还要对来自开关电源的高频脉冲进行滤波。不知设计者对“栅极电阻”的处理上采用“一分为二”,而在此处却又以“合二为一”的方式处理做何解释?
最后大师在电解电容C56、C55的两端以及C56正极与C55负极间各加焊1个100NF的贴片电容。大师认为,一是可以减小开关电源的高频脉冲充电电流对TLP351的干扰;二是当TLP351的内部放大器工作点发生轻微漂移时,希望它们会破坏掉外部电路的谐振条件。从防止干扰到破坏谐振,在造成TLP351自激振荡要素中以两个最关键的条件着手,以期延长TLP351正常工作的时间。
在本机的维修过程中,普通万用表是检测不到如此快速变化的异常脉冲波的。如果没有ET521A检测出驱动波形的异常情况,第一步锁定的故障部位可能就不是驱动电路。就算是一步一步地摸到驱动电路了,也难能做到直接了当地更换TLP351。像其他的维修员一样,恐怕大师也只得地毯式的大片大片地把元器件更换了,即使是把所有怀疑的元器件都更换后又怎么来确定故障是真的被排除了?回过头来看,地毯式的排查肯定会修复此机故障,但结果必然是对本次维修后的效果心里没底,故障中的具体原因未知,更不用说后来有尝试着对故障假设性的分析以及对电路做尝试性的改进动作了。
因大师自身学术知识水平有限,加之检测仪器设备不全,在对本机的故障机理做分析时虽然极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作风,但最终也只能是“画饼充饥”式的“自弹自唱”一番。就本维修案例来说,乃至于对一个普通的维修员来讲,检测仪器拥有到ET521A示波表也就能够物尽其用了,维修水平发挥到如此境界也算做到学以致用了吧。
最后,想丢砖头的就尽管吧,天南地北的,我就不信你能丢的那么远,想出手的就出手吧,半途掉下砸到别人可别怨我没提醒,呵呵。

网友I: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最后把驱动所有电解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三个关键造成此种故障现象:
一,TLP351工作点漂移,产生自激。
二,电源干扰(是激发TLP351自激的要素之一)。
三,电路设计缺限,是造成上面2结果的主要原因。
还是有劳大师谈一下检修思路和修复过程吧。我们感到还是不太明白呀。比如电源干扰是什么原因或缺陷产生的?大师不会挟宝自重,或有意继续吊我们的胃口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下三个关键造成此种故障现象:
 一,TLP351工作点漂移,产生自激。
 二,电源干扰(是激发TLP351自激的要素之一)。
 三,电路设计缺限,是造成上面2结果的主要原因。
还是有劳大师谈一下检修思路和修复过程吧。我们感到还是不太明白呀。比如电源干扰是什么原因或缺陷产生的?大师不会挟宝自重,或有意继续吊我们的胃口吧。哈哈。
这下完蛋了,好处没得到,处罚快要临头了

楼主:
还是有劳大师谈一下检修思路和修复过程吧。我们感到还是不太明白呀。比如电源干扰是什么原因或缺陷产生的?大师不会挟宝自重,或有意继续吊我们的胃口吧。哈哈。

在版主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式的坦白从宽警告下,我本想另外回复一下,看来是不行的了,我修改了一下原来的“答案”帖子。以说明我早就“如实交代”了,一想起家乡房子上的“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标语,我哪还敢有心存二念?
(注:我是流氓我怕谁?那是因为在我自己的地盘;在别人的地盘,请问哪个流氓不是我的地盘我做主?

网友J:
学习中,来看过了。

网友G:
呵呵,多谢大师详细解说。受益匪浅。

网友B:
哈哈,感谢大师的“优质”解析,受教了!这种偶发正向尖刺,只会使IGBT产生瞬时过激励,但由于产生尖刺电压的时间极短,似也不至于损坏IBGT。尖刺电压的回落,可能使输出电压产生动荡(瞬时中断)。在正负电源的滤波电容上,并接高频滤波电容,显然是一个高效的绝招!令人佩服!
但尖刺电压会产生过流现象而为电流互感器所检测吗?过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在下尚迷惑不解的地方,那么大师的看法呢?
期待大师继续解疑释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感谢大师的“优质”解析,受教了!这种偶发正向尖刺,只会使IGBT产生瞬时过激励,但由于产生尖刺电压的时间极短,似也不至于损坏IBGT。尖刺电压的回落,可能使输出电压产生动荡(瞬时中断)。在正负电源的滤波电容上,并接高频滤波电容,显然是一个高效的绝招!令人佩服!
但尖刺电压会产生过流现象而为电流互感器所检测吗?过流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在下尚迷惑不解的地方,那么大师的看法呢?
期待大师继续解疑释惑…

IGBT过激励的后果是什么?这点咸老师会比我更明白罗。至于传感器检测的问题,一是采用此类光耦驱动的电路上,必须采用高速灵敏的检测传感器,这是其一,其二是,并不是某一个脉冲所产生的“过流”现象,而是异常驱动后导致的“集合”。套用咸老师的一句话那就是——从量变到质变。最后,就算是我前面的推理仅为推论,没有经过检测仪器证实的。但想不到的是,砖头终于来了,而且是咸老师的重磅砖头

网友B:
谢谢寥大师的释疑!俺这是奉茶请教,可不算是拍砖啊。哈哈。

网友K:
刚刚进来,学习了

网友L:
28楼的回复值得注意!事实上可能不关TLP351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28楼的回复值得注意!事实上可能不关TLP351事。
愿闻其详。

网友L:
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容量减小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能就是电解电容容量减小所至。
回你三块砖
第一,你不顾现场维修中在代换351后波形正常的事实。
第二,电解电容老化不会出现单纯的上升沿异常现象。
第三,你没有提出你的真知灼见,甚至没有做任何的分析。
什么事都可以讨论,需要论证,最后的验证才是检验的关键。因我的推理是没有经过验证的,所以我从未说我的就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推理是在已经得到事实证明的前提下尝试性做出的,至于分析是否有理就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物理(农民工可不敢提科学哦)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拿“民主”这东西来压我吧

网友M:
肯定与电解无关,电解高频特性是不好的。首先看ZD4S是否损坏或虚焊,第二看C123是否虚焊或损坏,三看R56是否损坏或虚焊。

网友M:
50V尖峰电压来自下桥臂关断时电动机的电感回馈,应该是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M:
50V尖峰电压来自下桥臂关断时电动机的电感回馈,应该是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问题
愿闻其详。等待……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M:
不是做这一行的,对变频器的控制和IGBT及驱动回路不是很了解,从电路图上分析看:一般的这种上下桥臂的驱动波形需要有一个死区时间,用来防止上或下桥臂在还没有完全关断时,下或上桥臂就打开,造成瞬时短路,烧坏功率管。这个电路上下桥臂采用不同类型的IGBT(像三极管中的PNP和NPN),在驱动波电压为1时上桥臂打开,驱动波形为0时下桥臂打开,这中间可能有个上下桥臂都打开的过渡阶段,之所以不会短路,应该是这个图纸后面还有个电感,或者直接利用电动机的电感的特性来保证上下桥臂不短路的。这种电路应该要求变频器绝对不能空载试车,否则就容易烧坏IGBT。

网友M:
搞晕了,仔细看了一下电路,这个电路只是画出了一个IGBT的驱动电路吧?我把俩驱动管看成IGB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50V尖峰电压来自下桥臂关断时电动机的电感回馈,应该是尖峰电压吸收电路的问题
声明第一点,测试出该波形时并未带电机。
声明第二点,此机并无逆变尖峰电压吸收回路。

网友M:
这样说来,这个电压只能来自C55和C56的电压叠加,只有D28对其有影响,在TR4未完全关断时,如果D28有故障无法钳位,加在TLP351输出端的电压就是2个电容的叠加电压,当TR4关断后,这个电压就会下降到原来的一半。

网友N:
留着以后学习

网友O(2010-08-13):
真的是宝贵的在宝贵的经验了

网友P:
是不是只有回复才能看到

网友Q:
现场故障检修专家 五合一示波表
ET521A五合一数字存储示波表
家电、电脑、电气设备维修及教学实验的好助手
ET521A五合一数字存储示波表
创新五种仪器集成
示波表+万用表+频率计+LCR电桥+函数发生器
黑龙江总代理 15845036688
QQ:156485479

网友R(2010-11-22):
两个帖都看了,大师是在现有检测仪表下得出的结论和推断,很给我们启发,做维修的很少会设备齐全。这个故障可能是布局线路设计问题,电路与三菱700系列近似,想知道这机牌子,谢谢大师。

网友D(2011-11-12):
我买了你的一本维修变频器的书(你推荐的)从第一章到最后60%是重复的,没有一点实用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个破事;还要一百二十多块,太垃圾了,这种水平还出书?"太有才了".

网友S:
太精彩了,小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你的一本维修变频器的书(你推荐的)从第一章到最后60%是重复的,没有一点实用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个破事;还要一百二十多块,太垃圾了,这种水平还出书?"太有才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了你的一本维修变频器的书(你推荐的)从第一章到最后60%是重复的,没有一点实用的.说来说去还是那个破事;还要一百二十多块,太垃圾了,这种水平还出书?"太有才了".

不是买的假货,就是水平问题

网友U:
此贴有精彩回复:
liaoyaolin :如下三个关键造成此种故障现象:一,TLP351工作点漂移,产生自激。二,电源干扰(是激发TLP351自激的要素之一)。三,电路设计缺限,是造成上面2结果的主要原因。(下面附上详细推理细节)乍一看此电路确实挺别致的:...
既然第三点成立,还说什么,就是产品问题。

网友V(2013-08-13):
这个不懂,但是觉得49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W:
向大师学习,俺自己玩单片机,都还没有示波器,一切都靠蒙

网友X(2014-08-13):
谢谢楼主和楼上的师傅们的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