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05):
比如:控制比例积分阀
死区控制指令BAND的输出是直接作用给阀的吗?或者指令BAND具体该怎么用?他和PID的输出有什么不同?对PID调节设置一个死区,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死区反映的值是源数据与控制数据(上下限)之间的偏差。
如源数据为180   控制数据上限为300,下限为200,那么目标数据就是-20
这样未经任何处理的数据直接作用给阀显然不会令LZ的控制满意。

PID的输出是经过公式计算的,其中还需要设定正反作用等众多参数。

如果要为PID输出设定一个死区,个人认为,将死区BAND的输出值进行比较作为PID指令的执行条件应该可以。

网友B(2010-11-07):
PID的输出是经过公式计算的,将死区BAND的输出值进行比较作为PID指令的执行条件应该可以。